[51单片机] 單晶片讀取小電阻的電壓問題

楼主(2016-02-22):
各位前輩好:
      小弟想請教一下,小弟打算用單晶片的ADC讀取一個串聯電路上的其中一個小電阻(0.5歐姆)上的壓降,將其經過一個LM358的放大器透過同相放大放大的方式放大了92倍,如圖,VCC 3.3V,R2=91K,R1=1K,輸出直接接到ADC裡,已知電流為3.6mA,故量測壓降的結果應該為1.8mV,但卻發現電壓怎麼量都是錯的,於是我用三用電表去量,卻也量不到我要的值(量測輸入訊號卻不是1.8mV而是5mV),故想請問OP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嗎或者是量測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嗎?或者是我的使用方式有什麼問題嗎?

网友A:
这个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是2-5mV;
测量这么小的信号,建议用低失调电压的运放;
用万用表量注意测量点、万用表误差;

网友B:
若电流这么小,压降也影响不大的话,可增大采样电阻,如10欧姆也可。另外,使用高精度的数字万用表即可测量到准确的值。例如:HP/AG/KS的34401A等6位半万用表,性能很好!

(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是2-5mV;
测量这么小的信号,建议用低失调电压的运放;
用万用表量注意测量点、万 ...

我測量點一共量了
   1.0.5歐姆與Device之間的電壓(結果不是1.8mV)
   2.OP輸出與ADC之間(結果不是0.18V)
所以是輸入訊號太小的緣故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电流这么小,压降也影响不大的话,可增大采样电阻,如10欧姆也可。另外,使用高精度的数字万用表即可测量 ...

請問壓降影響不大的意思是此採樣電阻的電壓變化不明顯的意思嗎? 對於整個測試Device的耗流的測試方式,請欲電阻是不是要越小越好呢?我量測OP的輸入端時他會2mV到5mV換來換去,故不知道是不是電表的問題還是有元件壞了?
另外想請問有方法如何判斷OP現在是不是壞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