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个滤波电容,一个接机壳地,一个接模拟地,什么原理?

楼主(2016-02-22):
看到有人在设计中,采集模拟信号,用二个电容,一个接模拟地,一个接机壳地,模拟地和机壳地之间用一个电容连接,什么意思?

网友A:
接模拟地的滤波,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的交流回路,接机壳地的估计也是考虑的ESD吧,一般不是接TVS管到机壳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模拟地的滤波,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的交流回路,接机壳地的估计也是考虑的ESD吧,一般不是接TVS管到机壳地 ...

能讲下原理吗,实在想不通?

网友B(2016-04-05):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滤波器的设计原理,类似的

网友C(2018-12-22):
pcba地到机壳连接一个2kv 102的电容是因为ESD,静电对电器放电相当于一个高频脉冲信号,在电路的电源和关键信号用ESD保护管连接到地,地到机壳接一个电容,这样电荷通过ESD保护管然后再通过电容对地释放电荷。达到疏通电荷保护电路敏感器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