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 tdms通道名与数据类型问题

楼主(2016-02-22):
求助,问题如下:
tdms通道读取保存时间和温度数据,通道名设定为字符串数组形式,数据类型也字符串数组,这个类型接不上,怎么把数据类型转成和通道名的数据类型一样。
图片在附件,请高手帮忙!

楼主:
顶一下。求高手!

网友A:
一个是将数据格式细化,还有一个是先用数据格式强制转换控件看一下。

楼主:
此问题已经解决 ,还是数据类型不对 ,多用几个tdms进行分开读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问题已经解决 ,还是数据类型不对 ,多用几个tdms进行分开读取。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