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二极管频率

楼主(2016-02-22):
谁能告诉我1n4007,uf4007,1n5819,ss34,ss54,1n5408,1n4148,1n60,1ss86,hvm12,fr107,fr202,RL207,2AP9的最大工作频率(截止频率)是多少吗,手册里查不到,我急用,数据不用很精确,大差不离的就行,谢谢!

网友A:
看Trr自己去折算

网友B:
如果是正弦波,可以说截止频率。
有些是开关使用的,要看开关的时间,时间长会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Trr自己去折算

trr是什么?怎么看?
本人菜鸟一只,求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trr是什么?怎么看?
本人菜鸟一只,求教!

反向恢复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Trr自己去折算

那怎么折算?

网友A:
开关应用,可以考虑Trr<1/fsw*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应用,可以考虑Trr

fsw是什么?本人超级菜鸟,麻烦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C:
既然菜鸟,先下载2个器件的Datasheet,从头到尾朗读一遍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fsw是什么?本人超级菜鸟,麻烦说详细点,谢谢!

开关频率

网友D:
1N4007是整流二极管,工频50Hz,工作频率不高
要想频率高就得用肖特基
去看看不同二极管特性吧,肖特基也有缺点就是反向漏电流大,所以说也不是什么场合都适合

楼主:
请问如果资料里木有反向恢复时间怎么办?如何算频率?不少管的反向恢复时间资料上都木有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资料里木有反向恢复时间怎么办?如何算频率?不少管的反向恢复时间资料上都木有写。。。。 ...

没有写的一般是低频管,类似1n4007之类或者肖特基(Trr一般小于10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写的一般是低频管,类似1n4007之类或者肖特基(Trr一般小于10nS)

你说肖特基的反向恢复时间为10ns,那么1s/10ns=1亿,这个数还要除以2还是直接使用?

网友A:
1/10ns=100MHz
100MHz/100=1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ns=100MHz
100MHz/100=1MHz

得出后还要÷100是吗?

楼主:
那么fr107是150ns,1÷150ns=6666.7,6666.7/100=66.7,那fr107才60HZ,也不太高啊。

网友E:
1/150ns=6.666M 6.666M / 100 = 60K
差不多吧,用到一两百千赫也问题不大。
你的60HZ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50ns=6.666M 6.666M / 100 = 60K
差不多吧,用到一两百千赫也问题不大。
你的60HZ怎么来的? ...

sorry,我少算了3个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