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Quratus II 中出现Fast TLB Miss Exception vector memory是什么问题?

楼主:
Fast TLB Miss Exception vector memory

Fast TLB Miss Exception vector  (195.6 KB )

网友A(2016-02-22):
是不是memory那个选择错了啊。。。。。。。。。。换一个试试。

网友B(2018-01-28):
我的QSys版本和您的不一样。但从提示上看,这是因为您打开了MMU,MMU的TLB Miss异常向量设置出错造成。首先确认您的设计是否需要MMU(多数RTOS不需要MMU,因此,确认您系统是否支持),如果需要,检查TLB Miss异常的中断向量地址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