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电路,直流电源直接送电不工作,交流电源侧断电...

楼主:
试了上百次了,这个东西的DC电源12V,断开DC12V重新上电不论多少次,都不能工作,以为报销了,结果偶然发现,先插上DC12V插头再送AC220V电源,就能工作,百试百灵,糊涂了,糊涂了。。。

楼主(2016-02-22):
百思不得其解;这个元宵节要糊涂到头晕脑胀了。

-----新消息:原来以为电容有问题,可是从另一个显示器里拔一片8751单片机过来,故障就消失了!单片机芯片本身的“特点”:lol

网友A:
本来估计与复位电路有关,但换芯片就可以,可能是个体差异吧。
另:最近怀旧,玩玩INTEL的8751,一直很好,有次犯低级错误,将芯片引脚放反了,就几秒钟,D8751牺牲了!只好用它做钥匙扣了。。。

网友B:
INTEL的8751 并不好用, 所以后来的 ATMEL 89C51 一下走红. 开创了单片机应用的新时代.
而 AVR 又将单片机的性能得到了很大提升.
之可惜, 昨日黄花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本来估计与复位电路有关,但换芯片就可以,可能是个体差异吧。
另:最近怀旧,玩玩INTEL的8751,一直很好, ...

找出来了,图中的这片INTEL D8751已烧毁了。:L

楼主:
我曾想用CTC89C51之类的芯片代替8751,又不想费心思写代码,想把8751里面的代码读出来写到89C51里面,未果

楼主:
8751运行电流比较大,自身温度很高,现在的89C51运行时感觉不到温度升高,8751却可以烫手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