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S Router 差分转弧

楼主(2016-02-22):
请问 在PADS Router中,差分蛇行线绕线时有没有办法直接走出弧形线?而不是走完蛇行线后还要特意是转弧,太浪费时间了   如下图(这个是后续手动转弧的)

网友A:
你说的是蛇形线走完之后的线吗?可以把走线转角改为圆弧转角模式试试好不好用
tools--preferences--design--miters
钩上AUTO miter,选中Arc,ratio输入半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