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谢谢哪位告诉我,STM32 固件函数库中FLASH函数是操作哪个接口的?

楼主(2016-02-22):
STM32 固件函数库中有一组有关FLASH读写的函数。请问该组函数是操作哪个接口的?
谢谢!

网友A:
FLASH 模块, 楼主可以打开库函数里的源代码研究一下

网友B:
内部还是外部FLASH呢?
内部的话,涉及到解锁,指定地址读写数据就可以了;
外部的话看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