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是否支持串口下载HEX文件?

楼主(2016-02-22):
我的STlink目前下载不了 老是提示出错 所以尝试用串口下载
用MCUISP能看到里面有STM32F103的芯片 但没看到有030的

网友A:
STM32F030是支持串口下载的, 如果 MCUISP 不支持这个芯片, 你可以使用ST 官方的 ISP 软件.

网友B:
支持 我用的很好

网友C:
我的nucleo上的板子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用cmsis-dap就能够下载

网友D:
用官方的ISP软件;
MCUISP 不支持是正常的,软件没人维护当然无法下载了;

网友E:
更新最新的MCUISP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官方的ISP软件;
MCUISP 不支持是正常的,软件没人维护当然无法下载了;

我用这个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下载   是2.6版本的

我先尝试用STM32F103下载 但这个版本和1.6相比 没有芯片型号选项 只有芯片容量选项
我进去选择download的时候弹出unable to load data from this file 选了几个hex都是这样
但我选上面的erase 和  下面的enable/disable flash protection 则可以成功
怎么才能正常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 我用的很好

问一下 我尝试用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  给103下载 hex
出现unable to load data from this file社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这个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下载   是2.6版本的

我先尝试用STM32F103下载 但这个版本和1.6相比 ...

用V1.3的版本也是这个提示

楼主:
STM32F030的boot1在内部 没有管它  直接将boot0接高 然后用这个软件的2.6版本   可以成功下载

网友F:
类似工具 一般来说尽量下载最新的来用。

楼主:
总结一下 030没有boot1引脚 或者说boot1在内置寄存器里 想用串口下载hex的话 使用官方那个下载isp软件  把boot0置高 然后重启芯片 打开那个软件 正常识别到芯片就能操作了 对于被读写保护的芯片 这个软件的去读写功能实在是好用

网友G:
楼主跟我的板子型号一样,使用mbed在线编译,然后生成bin 文件,直接拷贝到开发板盘符里就烧录成功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H:
我的用st-link也下载不了,但是可以用cmsis-dap可以下载的

网友(2016-04-06):
都是用SWD接口下载的,非常方便,应该你也不缺ST-LINK吧,如果缺,参加网站的活动,得一个开发板,上面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