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TSAMC21J18A介绍

楼主(2016-02-22):
低功耗,高效率 5V Atmel SMART Cortex-M0核,Flash 微控器,Atmel ATSAMC21J18A 设备是一个广泛的家庭自动化,消费,计量,工业和白色家电应用的理想选择。

关键特性:
   。2.7-5.5V运行
   。256K Flash ,32KB SRAM
   。高达48MHz运行频率
   。6个串行模块(SERCOM)可配置为UART/USART,SPI,或I2C,8个定时器,32位实时时钟和日历,24个PWM通道 ,2个20通道12位ADC,1个10位ADC
   。2个CAN 2.0 模块
   。硬件除法和平方根模块
   。精确的内部温度传感器
   。一个通道,16位∑-ΔADC
   。4个模拟比较器
   。一个用户自定义逻辑(CCL)
   。存储器保护单元
   。支持多达256个触摸通道
   。管脚定义很容易地转到samc21g和samc21e设备
   。采用Atmel Studio支持ATMEL公司的软件框架和SAM C21 Xplained Pro工具

网友A:
不错,相对于其他Atmel SMART Cortex-M0核的MCU,5V和CAN是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相对于其他Atmel SMART Cortex-M0核的MCU,5V和CAN是亮点。

网友B:
几个UART? 价格多少?

网友A:
4-6个UART,价格网站上没写,不过根据其他系列参考应该在3-4刀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6个UART,价格网站上没写,不过根据其他系列参考应该在3-4刀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