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 16.5导入DXF格式板框问题求教

楼主(2016-02-22):
各位大仙好,小弟在用allegro 16.5画PCB,PCB的板形图(包括PCB板外形、及一些固定元件的位置)是结构工程师根据产品的实际外壳尺寸出的dxf格式的文件(使用auto cad2007),我在将此dxf文件导入allegro时就是不成功,参照网上的方法怎么也进行不下去,是不是我的方法或者想法有问题,还请各位大仙不吝赐教。
ps:我得想法是,用allegro建一个.brd文件,然后导入dxf文件,确定板子尺寸。然后在导入网表。我以前用Altium designer的时候建一个PCB文件直接import就行,先在的公司要求用cadence了,所以没办法了。

网友A:
新建一个机械零件 然后导入dxf 版本可以是2004 2007 建议2004 的
然后 可以把层选为机械层
新建pcb 文件 选择库 放入刚才建立的机械零件

网友B:
机构图的问题,让结构工程师查图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