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现在开关电源越来越多, 如何才能实现一个低噪声电源

楼主(2016-02-22):
现在开关电源越来越多, 如何才能实现一个低噪声电源,

有人说LDO, LDO只是功耗低, 不是噪声低?

网友A:
低噪声 范围太大了
不晓得你的要求是什么?
LDO 确实可以做到低功耗 低噪声的

网友B:
一般的LDO在10k频率时会急剧下降,对噪声改善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噪声 范围太大了
不晓得你的要求是什么?
LDO 确实可以做到低功耗 低噪声的  ...

问题是现在开关电源出来的电压, 噪声很大, 有没有能够降噪的电路? 多谢关注

网友C(2016-04-05):
主要看你的要求指标,用最经典的分立器件做一个串联稳压电源:大功率三极管1个,3个小功率管三极管,稳压管1个,电阻电容若干的方案。在我的使用中,比比较优秀的LDO,效果还好很多。 关键一点: 上述方案中,整流桥中的每只二极管都并一个0.1电容,效果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看你的要求指标,用最经典的分立器件做一个串联稳压电源:大功率三极管1个,3个小功率管三极管,稳压管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