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天线知识分享与讨论

楼主(2016-02-22):
(无正文)

楼主:
第二个就是挺新的分类的:
   1)按用途分类:可分为通信天线、电视天线、雷达天线等; 2)按工作频段分类:可分为短波天线、超短波天线、微波天线等; 3)按方向性分类: 可分为全向天线、定向天线等; 4)按外形分类; 可分为线状天线、面状天线等.

楼主:
二从专业角度来说,最多的就是提到全向天线与定向天线的。。
  全向天线,即在水平方向图上表现为360°都均匀辐射,也就是平常所说的无方向性,在垂直方向图 上表现为有一定宽度的波束,一般情况下波瓣宽度越小,增益越大。

楼主:
定向天线,顾名思义就是一定方向的天线,,定向天线,在在水平方向图上表现为一定角度范围辐射,也就是平常所说的有方向性,在垂直方向 图上表现为有一定宽度的波束,同全向天线一样,波瓣宽度越小,增益越大。

楼主:
天线的最重要的一个指标的就是增益——增益是指:在输入功率相等的条件下,实际天线与理想的辐射单元在空间同一点处所产生的信号的 功率密度之比。它定量地描述一个天线把输入功率集中辐射的程度。增益显然与天线方向图有密切 的关系,方向图主瓣越窄,副瓣越小,增益越高。 可以这样来理解增益的物理含义------为在一 定的距离上的某点处产生一定大小的信号,如果用理想的无方向性点源作为发射天线,需要100W的输 入功率,而用增益为 G = 13 dB = 20 的某定向天线作为发射天线时,输入功率只需 100 / 20 = 5W . 换言之,某天线的增益,就其最大辐射方向上的辐射效果来说,与无方向性的理想点源相 比 ,把输入功率放大的倍数。

楼主:
这个希望我这样说大家能清楚些的,若不太明白的们欢迎参与讨论的。。。

网友A:
现在基本上天线都画在PCB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天线的最重要的一个指标的就是增益——增益是指:在输入功率相等的条件下,实际天线与理想的辐射单元在空间 ...

增益的考虑一般都是根据实际的需要来定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基本上天线都画在PCB上了。

这种叫做倒F天线,我拆过好几种路由器,天线都是直接放在PCB上面的。

网友D:
天线的最重要的一个指标的就是增益,它定量地描述一个天线把输入功率集中辐射的程度

网友E:
倒F天线是在倒L天线abc的垂直元末端加上一个倒L结构edb构成。它使用附加的edb结构来调整天线和馈电同轴线的匹配。

网友F:
一般天线都具有可逆性,即同一副天线既可用作发射天线,也可用作接收天线。同一天线作为发射或接收的基本特性参数是相同的。这就是天线的互易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