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电源管理的芯片

楼主(2016-02-22):
产品采用内置和外置电池供电,正常情况下外置电池给电路供电,当外置电池欠压时,电源管理切换内置电池供电,当更换外置电池后,又会转换到外置电池供电。
哪位朋友用过方案,或经销类似芯片,可提供下帮助!
祝各位元宵节快乐!

网友A:
什么电池?几节电池?
推荐MAX18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池?几节电池?
推荐MAX1873

普通锂电池,3.6V供电。

网友B:
没见过这种集成芯片,可以用比较器+负载开关实现。如果系统耗电小,还可以用比较器+模拟开关设计

网友C:
2个电池切换着供电,这要求不常见啊。楼主头像好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个电池切换着供电,这要求不常见啊。楼主头像好帅啊

现在燃气表上电源不是这么采用的吗?
哈哈,韩国明星,能不帅吗:lol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燃气表上电源不是这么采用的吗?
哈哈,韩国明星,能不帅吗

是我孤陋寡闻了:D

楼主:
没看是问号的吗,呵呵。我也刚接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看是问号的吗,呵呵。我也刚接触。

内外电池的电压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外电池的电压相同?

恩。就是想用内置做个备用。当外置欠压了,自动切换到内置备用电池

网友E:
我是销售电源芯片的,只是不懂技术,如果选好型,我可以帮你报价,看看是否通用

网友F:
问题不清楚
你是只要切换电源供电? 还是要带对电池充电管理同时还要切换负载的?
单纯切换供电很简单,用过比较器加MOS电路就切换了。   要带电池充电的,就要选个charger带切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不清楚
你是只要切换电源供电? 还是要带对电池充电管理同时还要切换负载的?
单纯切换供电很简单,用 ...

只是单纯的供电切换。感谢回复,能稍微详细说说比较器加mos管思路吗

网友G:
内置外置电池电压规格是否相同或者差别不大?另外系统电压多少?
想来系统电压应该是电池后再加稳压芯片的吧,何不考虑用二极管实现,这电路最常用了
楼上说的加什么比较器,比较器的电源从哪来,还不是要从外置或者内置电池来,所以说就算要用比较器还是得用二极管切换

再说一点,系统低功耗咋样,低功耗没做好就不要考虑内置电池了,两颗电池和一颗电池能有多大差别,就是浪费,还是从源头去想怎么降低系统功耗吧

网友H:
如果只是单纯供电,那不用专用芯片吧,两个二极管就搞定了啊。
如下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如果只是单纯供电,那不用专用芯片吧,两个二极管就搞定了啊。
如下图:
...

网友H:
终于传上来了。

正解。 4148改成肖特基二极管。若需要更低的压降,用MOS管。当然电路就复杂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如果只是单纯供电,那不用专用芯片吧,两个二极管就搞定了啊。
如下图:
...

电池供电的系统怎么能用二极管呢,看负载电流多大。如果大点的负载电路,用二极管正向压降最小都0.2-0.3V。对满点才4.2V的电池,你知道4.2V放电点4.0V需要放多久电吗?  你加二极管,这浪费的电压差,就缩短了电池的使用时间了。。

网友F:
来4148? 即使用二极管,也要用正向电压差非常小的肖特基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来4148? 即使用二极管,也要用正向电压差非常小的肖特基

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压降都有0.4V,有MOS管是正道

楼主:
这是我自个考虑的一个思路。欢迎大家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I:
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压降都有0.4V,有MOS管是正道

恕我愚钝,用mos管,怎么没考虑明白。:$

楼主:
感谢回复!这几天想的思路跟你类似。

网友J:
你可以参考笔记本电源管理,内外切换

网友K:
笔记本电源都是这么管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