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的硬件iic受干扰死机,重新初始化下不能恢复

楼主(2016-02-22):
刚用stm8 的单片机,硬件iic(主机)受干扰容易死机(用镊子碰数据线或者时钟线),重新初始化下不能恢复。哪位大神遇到过怎么解决(不让单片机再复位)?

网友A:
你说的问题是,初始化后被破坏,所以呢触碰后信号丢失的解决方法就是重新跳转到初始化函数,你也可以定时对各个初始化函数初始。也可以通过判断是否出错后重新调用初始化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问题是,初始化后被破坏,所以呢触碰后信号丢失的解决方法就是重新跳转到初始化函数,你也可以定时对 ...

你好,具体的问题是iic主机和从机正常工作,每隔100ms传一次数据。如果镊子碰下时钟或数据线,主机iic死机,数据线时钟线都是高电平,这时做的出错处理,重新初始化iic,但是iic通信的起始信号一直发不出来。

网友B:
碰到干么呢?
产品实际使用不会这么恶劣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具体的问题是iic主机和从机正常工作,每隔100ms传一次数据。如果镊子碰下时钟或数据线,主机iic死 ...

死机后,数据线和时钟线都是高电平?

网友D:
为什么不让单片机再复位

网友E:
你的测试就有问题,拿镊子去碰,再好的芯片也会出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的测试就有问题,拿镊子去碰,再好的芯片也会出错。

碰的目的就是要出错,这个没问题,出错以后不能恢复,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碰的目的就是要出错,这个没问题,出错以后不能恢复,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主机接收从机发过来的信息,一段时间没反馈后,硬件IIC重新初始化。

网友G:
为什么要用镊子去碰。。。。 这是什么测试方法啊
看门狗用上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碰到干么呢?
产品实际使用不会这么恶劣吧;

实际应用中存在干扰!这只是模拟出错时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死机后,数据线和时钟线都是高电平?

对,都是高电平,并且再次初始化后,起始信号发不出来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都是高电平,并且再次初始化后,起始信号发不出来

看看有没有原来错误的标示没有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测试就有问题,拿镊子去碰,再好的芯片也会出错。

实际中存在干扰,去模拟让它恢复,却恢复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机接收从机发过来的信息,一段时间没反馈后,硬件IIC重新初始化。

主要是硬件iic重新初始化后起始信号还是发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看有没有原来错误的标示没有清除

读I2C_SR2的寄存器值为0x00 ,I2C_SR3的值也为0x00.

网友I:
自己模拟iic  自己写嘛   这样就好容易解决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读I2C_SR2的寄存器值为0x00 ,I2C_SR3的值也为0x00.

看来,真是芯片死了。此时,芯片的中断还在工作么,看来只能喂狗了

网友A:
你要模拟实际的工作环境,实际工作中,是不会被神马镊子去碰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真是芯片死了。此时,芯片的中断还在工作么,看来只能喂狗了

芯片其他工作正常,iic不正常,换用io口模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模拟实际的工作环境,实际工作中,是不会被神马镊子去碰短路的。

实际工作中有干扰死掉,这里只是模拟死掉让它恢复的!

网友J:
原来错误的标示有没有清除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你的测试就有问题,拿镊子去碰,再好的芯片也会出错。

是的呀,这测试不符合常规呀

网友L:
加外设reset信号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M:
死机后,数据线和时钟线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