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新唐nuc123的spi问题 求教!!!

楼主(2016-02-22):
void spi_write_reg(uint8_t add_reg, unsigned char data)
{
        PC8=0;

        SPI1->TX[1]=0;
        SPI1->TX[1] = (add_reg<<8|data|0xBFFFF);

        while(!(SPI1->CNTRL & 0x4000000));
        /* Clear RX and TX FIFO */
        SPI1->FIFO_CTL = 0x4400000003 ;
        /* Check the BUSY status and TX empty flag */
        while((SPI1->CNTRL & 1));

        PC8=1;

}

请问为什么我在调试这段程序的时候,对SPI1->TX[1]的赋值并不能实现呢。我查看了它的memory,值一直都是0。请问请问

网友A:
TX[1]是不是只能存放一位呢?

网友B:
SPI的初始化是否都已经正常就绪呢,这部分没错的话,应该是初始化部分的问题。

网友C:
看 trm,写明了是 write only 的!!

网友D:
是只能写不能读吧,所以你读出来的都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