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6-02-22):
MSP430F4152和CC1120做无线收发,用3.6V电池供电,当电池电压降到3.5V左右时,CC1120的输出中断,MSP430无法检测到,用示波器测,在430管脚有输出脉冲,但就是进不了中断。当换一块新电池时,CPU又能检测到中断,查了很久找不到原因。哪位大神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没?

网友A:
一般电池电压降到3.5V左右,电路板应该还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B:
无线收发对耗电有要求的,可能造成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建议将电池换成可调电压电源试试看电路板的工作情况

网友D:
无线,最好采用稳定电压,不然会干扰信号

网友E:
当电池电压降到3.5V左右时,其他部分工作怎么样

网友F:
这个很大可能性就是跟电源有关系的。。

网友G:
以上不一定是电池的原因,建议楼主先脱离cc1120直接用按键中断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