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调试程序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6-02-22):
用ccs调试程序时出现了问题#71 incomplete type is not allowed,请教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是不是没定义,只是声明

网友B:
正确的引入方法是;
    1.在a.h中声明这个结构体,,(结构体实体要在.h文件中)
    2.在a.c中定义这个结构体类型的变量。(也可以在a.h中定义结构体变量)
    3.在b.c中ertern引入这个结构体变量

网友C:
当ertern一个数组时如果不定义数组大小是也会出现error: #70: incomplete type is not allowed这个错误。。

网友D:
这个跟变量的定义有关系的

网友E:
这个也就是一些自变量或者函数的存在定义上的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