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功耗计量插座

楼主(2016-02-22):
想做一个功能计量插座,关于功率计量插座的解决方案,用什么芯片好呢?就是能够获取当前消耗的功率
之前有看过一些芯片,CSE7759的采样电阻不会用啊,电路设计需要注意什么嘛?有没有朋友做过相似的项目?能分享一些资料吗,学习一下

网友A:
要采集当前的功耗还是一段时间的电量

网友B:
就是要检测实时或者瞬时的功率吗?

网友C:
淘宝搜电能计量芯片好了,还有专门的模块卖;
选好芯片,有参考电路的;

网友D:
用CSE7759来测功率,然后输出一定频率的PWM波,然后通过STM32获取PWM波的频率,根据给的公式计算出功率。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E:
现在电能计量芯片有好多的

网友F:
是不是和电表原理一样,看看电表是怎么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