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C-DC电源啸叫问题

楼主(2016-02-22):
(无正文)

网友A:
空载的时候会啸叫吗

网友B:
空载的时候试一下,啸叫不是电流过大就是电压过大

网友C:
估计环路不稳工作有大小波

网友D:
没有看到电路图,图片要以附件方式上传的。电源啸叫一般是由于电感或者电容取值不当造成的。

网友E:
这个估计跟负载有关系的吧,看下负载的。

网友F:
啸叫, 最常见的源头在于电感和变压器.这是磁场会导致磁性材料的变形. 再加上机械加工等因素发出声音了.
而空载啸叫,有的可能性: 当负载支路空载时,因不能形成最小的稳定负载电流,致使 能源供给一方因失去供给目标,而无所适从,不是配给多了就是配给少了,于是就会采用间歇振荡, 频率降低到音频范围后就听得到了.
其实空载对开关电源都是个挺麻烦的考验, 如果损耗不敏感的场合, 简单的办法是可以加个电阻做假负载, 避免电源的空载运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啸叫, 最常见的源头在于电感和变压器.这是磁场会导致磁性材料的变形. 再加上机械加工等因素发出声音了.
而 ...

解释的非常通俗易懂,赞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啸叫, 最常见的源头在于电感和变压器.这是磁场会导致磁性材料的变形. 再加上机械加工等因素发出声音了.
而 ...

确实是这样的,我记得好多LDO也有这样的说法,让加个假负载才有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