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有没有检测噪音的方案呢

楼主(2016-02-22):
能够检测家庭中的噪音,并能够将这种噪音屏蔽掉的方案有没有呢

网友A:
我感觉这个会很吃香,网上的小马达卖的就很火啊

网友B:
大厅内的噪音信号被MIC 采集后,经过放大、半波整流,滤波变成直流脉动电压信号,然后通过A/ D 转换形成数字噪音电平存入AT89S52 以备计算。取自大厅广播功放输出的播音信号经过放大限幅、整流滤波后,再与设定值进行二值比较,通过比较判断出此时是否处于播音间隙。CPU 只在播音间隙时段启动A/ D 转换,也就是在这个时段大厅内只有噪音,没有播音,这样就避免了MIC 将大厅播音也当做环境噪音采入,保证了两类音源的准确区分。如图2 所示。CPU 将采集到的最近100个噪音电平值进行计算,得到平均噪音功率值,然后根据不同时刻的噪音平均功率大小控制继电器,切换不同的衰减电阻接入到扬声器回路,最终实现音量的实时控制。

网友C:
我倒是对如何消除这种噪音特别感兴趣,家里实在太吵了

网友B:
CPU 将采集到的最近100个噪音电平值进行计算,得到平均噪音功率值,然后根据不同时刻的噪音平均功率大小控制继电器,切换不同的衰减电阻接入到扬声器回路,最终实现音量的实时控制。

网友B:
噪音信号被MIC 采集后,经过放大、半波整流,滤波变成直流脉动电压信号,然后通过A/ D 转换形成数字噪音电平,存储后,进行数字信号分析。DSP什么的,都可以,FFT。

网友D:
看了大家的回复只有检测噪音的,如何屏蔽掉这些噪音呢

网友E:
噪音问题确实影响着千家万户啊,楼主不妨研究一下如何规避这些噪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