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54620带载能力的问题

楼主(2016-02-22):
采用了TPS54620做了10-17V输入5V输出的电路,测试带载时,当带载为1.5A时,输入端电压即被拉低,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是不是输入电压拉低了,可能输入电源限流了

网友B:
输入电源的限流值多大?建议在输入端并470uF电容试试。

网友C:
先看供电电源能带多大的载

网友D:
同意楼上的,估计你供电电源的电流被限制了,所以强制拉低输入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