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X控制GPRS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6-02-22):
通过串口给GPRS模块发送AT指令以达到发短信的功能,MCU和PC通过USART1通信,MCU和GPRS模块用USART2通信,现在USART1已经通了(串口回显成功),后面的步骤具体应该怎么做?怎样把指令传给GPRS模块呢?

网友A:
GPRS模块一般会提供AT指令说明

网友B:
控制单片机将UART1缓冲区接收到的PC端发来的数据自动写入到UART2的发送缓冲区,并控制UART2向GPRS模块发送数据即可!

网友C:
USART和GPRS的RXD\TXD交叉连接,然后发送的发送,接收的接收;
指令是什么就发什么,数据是什么就发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