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f3 计数器

楼主(2016-02-22):
给位仁兄,我最近在调stm8s103f3碰到一个问题,我想利益外部时钟模式一来实现外部时钟的计数,我用的的TI1(TIM1_CH1)端口,一下是我配置的代码,搞了我久久,它 就是不计数,愿各位高手多多相助。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6, GPIO_MODE_IN_FL_NO_IT);                                    //管脚邋TI1配置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ER1, ENABLE);                   //打开timer1  时钟

TIM1->CCMR1 |= 0x02 ;         //CC1配置为输入,映射在TI
TIM1->CCMR2 &= 0x0f;          //不使用滤波器
//TIM1->CR2     |=0x80;                  //管脚异或后连到邋TI1
TIM1->CCER1 &= 0xfd;         //选择上升沿触发
TIM1->SMCR   |=0x07;                  //选择外部时钟模式1
TIM1->SMCR   |=0x50;                // 滤波后接到TIFP1
TIM1->CR1     |= 0x01;       //启动定时器
TIM1->IER      |= 0x40;        //使能触发中断

网友A:
使能中断放在启动定时器之前试试,另外,用库函数先试试,怀疑是你先后操作寄存器的顺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能中断放在启动定时器之前试试,另外,用库函数先试试,怀疑是你先后操作寄存器的顺序问题。 ...

还是不行,搞了好多天啦 :)

网友A:
烧官方的例程看,这个应该是可以工作的吧,再慢慢排除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