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能否调用printf函数

楼主(2016-02-22):
请问MSP430f149能不能直接调用标准printf函数实现串口打印?

网友A:
好像不行,需要写串口底层函数

网友B:
要实现这个功能,首先要写好串口底层函数,然后调用IAR标准库函数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C:
是可以的,只要吧对应的UART口的配置做好的就可以。

网友D:
建立项目的时候就用默认设置。

网友E:
库文件没有 就自己写

网友F:
可使用C标准库实现printf,进行串口输出

网友G:
这个是标准输入输出函数单片机C语言中一般用不到的

网友H:
msp430串口带缓存printf

网友D:
你的C文件里,把stdio.h这个头文件包括进去就OK了。

网友F:
采用另一种方式(不使用C标注库)实现串口标准输出,调试通过

网友G:
printf却输不出来?

网友G:
MSP430系列单片机系统工程设计与实践

网友E:
在Options中将Library Configuration改成Full IAR

网友H:
#include <msp430x44x.h>int putchar( int c )//

网友G:
Uart.c是主要的程序库源代码

网友D:
这个应该能解决了

网友I: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I:
调用printf好像还需要在编译器设置

网友:
能够调用printf

网友:
需要配置串口1才行

网友J: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需要在printf函数中定义好底层接口的

网友K:
可以调用这个函数的

网友K:
可能需要设置编译环境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