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error

楼主(2016-02-22):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InitSysCtrl ./main.obj
error: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error: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linking; "Demo.out" not built

工程所需的对外设描述的头文件和源文件都已经添加到include option目录中。

网友A:
函数没有被定义。你需要找到这个函数定义,并添加到对应的源文件中

网友B:
看信息应该是有函数或变量未定义,很有可能是忘了添加API库了

网友C:
InitSysCtrl函数没有定义,1.可以找到源码添加编译。2.找对应的库函数。

网友D:
编译出现 error: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可能是原因是:1)若是工程内有多个.c文件,但是主文件中根本没有调用从文件中的函数,因为编译时是每个文件独立编译成.obj,最后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