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J-Link用J-Flash烧录HEX文件后出错

楼主(2016-02-22):
STM32F103C8的芯片 J-Link用J-Flash烧录HEX文件后,回到Keil MDK下再也下载不了,仿真不了了,怎么办?在烧录HEX文件之前Keil MDK使用一直都是好好的。现在用MDK下载程序,弹出这样的信息“JLink Flash Timeout.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it again.”,确定后就弹出“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3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确定芯片型号是一致的。现在两个控制板都出现这样问题了。仿真不了

网友A:
重装一下驱动试试,或者换一个版本的驱动

网友B:
读保护开启了?

网友C:
Jlink能够读到芯片的ID吗?如果读不到,十有**是你把片子上jlink的那几个脚写锁了

网友D:
MDK配置正确与否,MDK里面的jlink能不能识别芯片的ID

网友E:
下载引脚被你复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