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RGB和LVDS双屏异显问题

楼主(2016-02-22):
1. 硬件参考SDP板设计的,引出1路DISP0接口,1路LVDS0,imx6Q
2. 使用官方的Android4.4.2 BSP

问题:IMX6Q 的DISP0接口(RGB接口)和LVDS0接口能不能实现异显功能,两个屏的分辨率不一样?

网友A:
没试过,等用过的高手告诉你吧......

楼主:
1>  Linux下DISP0和LVDS0是可以做到异步显示的,这个我已经测试过了。大概的方法是mxcfb0:ldb  mxcfb1:lcd 必须是ldb=dul1才可以的。因为一般来说LVDS0对应DI0,LVDS1对应DI1,只有dul1模式时LVDS0和LVDS1都对应DI1。
2>  Android 下也是这样配置的,两个屏(不同分辨率的)都能正常显示了,接下来要测试一下能不能独立播放视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