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同步整流管的选型

楼主(2016-02-22):
求帮忙推荐一款同步整流的管子,输出电压为12V,输出功率为300W?能不能实现?

网友A:
RU80N15R?

网友B:
同步整流问题?

网友C:
低压降的整流二极管不好弄

网友D:
什么样的整流管

网友E:
DC/DC电源中用的吗

网友A:
好像功率没有这么大呢

网友B:
利用MOS管的反接来达到整流的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利用MOS管的反接来达到整流的效果

没错,用MOS来代替二极管做整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E:
DC/DC电源中用的吗

同步整流技术正在低压、大电流输出的dc/dc变换器中迅速推广应用

网友B:
选个好的mos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没错,用MOS来代替二极管做整流

非常好的二极管电流1A通过时压降为0.3V

网友D:
楼主的电路图呢

网友A:
三元件串联LLC谐振变流器

网友E:
,为绝大部分同步整流应用端提供了较好的导通电阻和栅极电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三元件串联LLC谐振变流器

高性能的次级同步整流驱动控制

网友E:
该MOS管在保证100%的EDS规范的同时符合ROSH和绿色环保要求。

网友B:
设计外驱动

网友E:
 同步整流是采用通态电阻极低的专用功率MOSFET

网友D:
高性能的次级同步整流驱动控制

网友C:
同步整流开关管

网友E:
来取代整流二极管以降 低整流损耗的一项新技术。

网友B:
同步整流管的驱动信号独立于主电路

网友A:
元件串联LLC谐振变流器在变换效率和功率密度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

网友C:
同步整流管的控制时序是不同的

网友B:
比较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B:
不过很简单的电路设计

网友A:
对PCB的布板设计和变流器的工作频率等都有比较高的限制要求

网友E:
同步整流MOSFET

网友B:
同步升压型DC/DC转换器GS1663

网友D:
使用同步整流DC-DC变换器

网友E:
BUCK同步整流电路中开关管与整流管的损耗

网友D:
通过控制开关通断的时间比率来维持输出电压稳定

网友C:
采用通态电阻极低的专用功率MOSFET来取代整流二极管

网友B:
同步整流技术 高效率93%

网友A:
反激变换器次级的整流二极管用同步整流管SR 代替,构成同步整流反激变换器

网友C:
把同步整流技术应用到反激变换器能够很好提高变换器的效率。

网友D:
SR 的驱动是同步整流电路的一个重要问题

网友D:
同步整流反激变换器电路

网友B:
楼上的是场效应管同步整流全桥电路?

网友C:
LLC也在使用呢

网友E:
磁集成技术在倍流同步整流器中的应用

网友E:
同步整流是采用通态电阻极低的专用功率MOSFET,来取代整流二极管以降低整流损耗的一项新技术。

网友C:
它能大大提高DC/DC变换器的效率

网友B:
同步整流MOS管QM0032S

网友A:
把交流转换成单一方向电流的电路

网友C:
不存在由肖特基势垒电压

网友B:
同步整流管上并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F:
按照我了解,适合这个功率的MOS管是比较少的,可以考虑IGBT,不过也有点大材小用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