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Atmel SAM W25 Xplained Pro用户指南4

楼主(2016-02-22):
3.3 电源支持
SAM W25 Xplained Pro 工具可以通过外部电源经过4管脚电源接头来连接或通过USB供电。这个连接将描述在后边的”Xplained Pro Power Header”可用的电源和说明见下表:
工具将自动检测哪个电源可用并依据以下优先级选择电源:
1,扩展电源
2,嵌入式USB
3,目标USB
注意:扩展电源的需求是在USB主机应用时,连接到USB500mA不够时才用到。
3.3.1 测量SAM W25 功耗
作为SAM W25的一部分可以测量它的功耗。因为板子上有一个分离的电源层(VCC_MCU_P3V3),它可以测量电流功耗通过测量流入这个层的电流。VCC_MCU_P3V3层通过跳线连到主电源层(VCC_TARGET_P3V3)通过用一个安培表代替跳线,来测量电流的消耗。电流测量的位置,参考”SAM W25 Xplained Pro Evaluation Kit Overview”
注意:不要在没有跳线或安培表的情况下加电,这可能导致SAM W25 通过它的I/O管脚加电导致设备没有定义的运行。
3.4标准接头连接器
3.4.1 Xplained Pro 工具的标准扩展接头
所有的Xplained Pro 工具有一个或多个双排,20,100密尔间距的扩展头。Xplained Pro板子带有母头而另一方Xplained Pro扩展板带有公头。注意不是所有的管脚都连接的,所有连接的管脚请看”Xplained Pro Extension Header”的管脚输出描述。扩展接头可以被用来连接各种Xplained Pro扩展板连到Xplained Pro板子上,可以通过Xplained Pro 板子上的MCU来直接访问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