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坐标计算各点坐标

楼主(2016-02-22):
对视频采集的图像进行二值化,
然后建立坐标计算各点坐标,这些点应该还要做处理吧?

网友A: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不知道楼主是想问什么问题??

网友B:
具体选型要看你的数据量和系统其它要求了。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芯片,还没具体接触过着中项目呢???

网友D:
这个该不会是对图像数据的压缩算法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选型要看你的数据量和系统其它要求了。

嗯,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多谢!!!

网友E:
你好,我是笙泉单片机的代理杜生,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手机:15295658706,QQ:3166720948

网友F:
C6000系列和达芬奇系列都适合吧,楼主不妨一试。。

网友G:
我只知道二值化后的图像应该是几块小白色区域。。。

网友H:
看看,学习了,问下6000就是做图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