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x2004与SPI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6-02-22):
常见到这样的命令,#define  SPI_SEL_REG  *(unsigned  int*)0x2004
0x2004与SPI有什么关系呢?求解。

网友A:
查查F2812存储器映像,或许可以找的到吧。。。

网友B:
SPI_SEL_REG的值在0X2004这个地址吧!!!

网友C:
指针一般指向一个函数或一个变量。

网友D:
双重指针!!首先0x2004 表示一个地址   使用十六进制表示

网友E:
0x2004这个地址在XINTF0区内,可以查查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0x2004这个地址在XINTF0区内,可以查查看

应该是SPI_SEL_REG的值在0X2004这个地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