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检测边沿的电路

楼主(2016-02-2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不就是D触发器吗,Q-/D连接,74hc/ls74

网友B:
D触发器、T触发器或者计数器,

网友C:
用D触发器做二分频。

网友D:
MCU设置上升沿触发。

网友E:
触发器或MCU的外中断,不是对上升沿敏感的,加一级反相器就是。

网友F:
实现有方法较多。看具体要求。

网友G:
直接用比较器和反相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