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系统管理]
求助大侠用软件控制设备方法

楼主(2016-02-23):
(无正文)

网友A:
先整明白协议,在学习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整明白协议,在学习语言

谢谢您的回复!您能推荐我几本入门的书籍吗??或者您能说的再细一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您能推荐我几本入门的书籍吗??或者您能说的再细一点吗? ...

就是你设备控制的协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设备控制的协议

协议清楚了  用串口都可以控制 试试  在写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