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忙分析 一下原理图吧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2-23):
原理图只能大概看懂,具体原理怎么分析啊?还有怎么测量J2相对于J3的最大不失真波形的峰峰值啊?谢谢

原理图

原理图

题目

题目

网友A:
J1到J2是一个差分放大电路,放大倍数按,差分放大电路的微变等效电路图计算,大体就是下面的了

网友A:
上面的图是求第一个空,J2相对于J1的放大倍数的,之后的J2和J3的最大峰峰值问题跟直流参数的限制有关,比如UCEQ如果过大,离那个最高限值近,峰峰值自然就得小,那个差分放大电路下面由晶体管Q3构成的模块起到了控制向上流向放大电路的电流的作用,所以起到调节直流参数的作用,那个电流的电流值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调节那个滑动变阻器RP1,调节那个电流值,直到UCEQ大一些或许能让峰峰值大一些,这些都是我个人想法,参考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图是求第一个空,J2相对于J1的放大倍数的,之后的J2和J3的最大峰峰值问题跟直流参数的限制有关,比如 ...

测出J2和J3之间的峰峰值是9V左右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出J2和J3之间的峰峰值是9V左右对吗

那就看题干怎么要求了

网友B:
请高手分析一下原理
另外q3的作用是?
@zyj949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高手分析一下原理
另外q3的作用是?
@zyj9490

差分对的恒流偏置,作为恒流偏置,其动态电阻很大,使差分放大与共模放大之比最大。实际上是降低共模增益。又不损失输出的动态范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只能大概看懂,具体原理怎么分析啊?还有怎么测量J2相对于J3的最大不失真波形的峰峰值啊?谢谢
...

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Q3的IC电流全部由一边流过,那一边的集电极电位会下降多少,*2,就是J2-J3 的动态范围。图质量不行,也没有参数,不好算。思路就是以上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