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分析

楼主(2016-02-23):
这是一个高频振荡电路,产生的是正负40V,560KHZ的正弦波,当OUT1为0时开,OUT1为1时关,看的有点迷糊,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如果我现在想改变输出幅值为正负30V,或者为50V可以么,应该咋么调整

网友A:
如果l楼主现在想改变输出幅值为正负30V,VCC减少到30V;如果输出幅值为正负50V,VCC增加到50V就可以了。

楼主振荡器为间歇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l楼主现在想改变输出幅值为正负30V,VCC减少到30V;如果输出幅值为正负50V,V ...

非常感谢,我也仿真了一下,但是和你的结果不一样,是哪里不对了么?  那如果想提高输出的带载能力,应该调节哪些器件的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