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xmega 64A1计数功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2-23):
什么计数管脚?是不是外部中断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计数管脚?是不是外部中断腿?

嗯嗯,就是计外部脉冲信号的数目触发中断,是哪个管腿呢?应该怎么实现呢?谢谢你~

网友A:
你看手册,有好几个。INT0,INT1,INT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手册,有好几个。INT0,INT1,INT2。。。。。。。。。。。。。。。。。。 ...

我找不到这个管脚呀,能不能好心给我指示一下,乞求脸~然后怎么实现这个外部脉冲计数触发中断呢?

网友A:
你可以换一个数据手册。
你可以在网上找一些外部中断的例子,也可以看手册配置一下相应外部中断的初始化。
你设一个变量,在外部中断中加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换一个数据手册。
你可以在网上找一些外部中断的例子,也可以看手册配置一下相应外部中断的初始化。 ...

那能不能用计数器和中断一块儿做呢?能实现吗?谢谢~

网友A:
你说的计数器是什么意思?是指的定时器的定时/计数功能吗?我没那样用过,应该可以吧。
那就不是外部中断了。

网友A:
你用定时器的计数功能应该可以实现。
把定时器配置为计数功能,把计数值设置为1000,把脉冲信号接到计数器(也就是定时器)腿上。
计数到1000产生中断。
那应该是T1,T2,T3那些腿。

网友A:
给你一个ATMEGA8的仿真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定时器的计数功能应该可以实现。
把定时器配置为计数功能,把计数值设置为1000,把脉冲信号接到计数器 ...

好的,太感谢您了~~

网友B:
手册里可以查到的

网友C:
你可以用  ICP1  ICP3输入捕获模式
也可以用 T1 T2 T3 用CTC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