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tmel asf 学习笔记

楼主(2016-02-23):
前一段时间入手了一块Arduino DUE开发板,入手后网上查询资料发现资料很少,并且和很多的模块不兼容,这块板子的IO口只能承受3.3v的电压,如果想使用5v的模块,又要动手做兼容模块。又因为这块板子采用的MCU是SAM3X8E 是一款ARM的主控,就想把它作为cortex M3开发板使用。

环境搭建

  • 开发工具:atmel studio 6.1

  • 烧写工具 :bossac.exe

开发工具可以在Atmel官网下载,bossac.exe可以从arduino中提取

楼主:
建立工程

为了快速上手这块板子,我决定采用atmel的asf框架

创建示例工程,由于在单片机程序开发中,需要通过串口输入输出调试信息,所以首先要实现串口通讯,这里先创建一个串口通讯程序的模板

接下来就ok了

生成的代码很整洁但是在对于资源有限,效率要求较高的单片机来说还是显得臃肿。 编译通过下载到mcu中

接下来打开串口,查看输出信息

测试通过!

楼主:
ASF之串口学习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sf.h"//包含了所需要的模块
待续.

网友A:
atmel studio asf里面的函数、定义等是如何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