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的干扰问题,希望有经验的工程师解答一下 谢啦

楼主(2016-02-23):
最近发现产品有个问题,直流电机一转,就会影响到串口通信,可能是电机的防干扰没做好。一般要在电机两端加瓷片电容消除电刷火花对外的干扰用,这电容的位置是离电机越近越好吗?如果通过导线拉的比较远,是不是消除干扰的效果会变差?同理,电磁铁断开瞬间也会有浪涌,会对设备产生干扰,加电容和tvs管也是越近越好吧?

楼主:
说明一下   电机是隔离电源供电的

网友A:
虽然,我不知道直流电机的引线是几多跟线出来。用什么器件来驱动直流电机。

思路参考如下,不一定行:
1. 电源到电机外壳接104电容,地到电机外壳接104电容
2. 电机电源到地,加RC滤波。
3. 地线的处理:直流电机的电源与地。从电解电容的两点引出。
4. 串口通讯走线的附近,有无经过辐射较大的区域(例如大功率器件、直流电机、开关电源等等。)

网友B:
可联系我,具体情况先交流一下。qq26319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