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指点:SOT363 6PIN 丝印6L3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6-02-23):
跪求大神指点:SOT363 6PIN 丝印6L3是什么芯片? 网上查不到任何资料,有没有大神用到过或者知道的指点下小弟,不甚感激。

楼主:
有没有人在呢?在线等待。。。。

网友A:
你总要说这个器件用再电路上什么位置的,功能是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总要说这个器件用再电路上什么位置的,功能是什么用的?

帮别人抄个板子,用在串口通信上的。就是不知道功能才请教大神的。

楼主:
感谢大神指点:handshake,我再想问下6L3后面的3是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指点,我再想问下6L3后面的3是代表什么意思? ...

知道了,不用了。感谢感谢!

网友B:
这个不是很好找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知道了,不用了。感谢感谢!

这个你只要找到datasheet。一般在datasheet里面会有说明的呀。

网友D:
查丝印是这个网站吧    查sot   qfn 的比较好,    smdmark   。com  芯片代码网

网友D:
   特别是  sot跟 qfn     smdmar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