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L4系列的定时器输入捕获最小可以捕获多大的周期

楼主(2016-02-23):
问一下,捕捉4-8us的周期,计数器应该用多大精度,80M的时钟,指令周期就是12.5ns,发现只能捕捉8us的周期,周期再缩短,好像就补不到了,什么原因呢?用的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功能,DMA 传输计数值。

楼主:
无人可以回答?再追问一个,定时器输出波形,是不是有最小精度限制,发现输出 波形在200K的频率 就一直下不去了,谁能解释一下呢

网友A:
定时器输出,频率越高,分辨率越低;
200K是比较小了,改下分频系数看看;

网友B:
都有极限值的,具体也没试过,不过几个定时器的CLK时钟应该不都是80M,有几个定时器应该加在APB1上的也就是40M

网友C:
检查下代码吧 20K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D:
改下分频系数看看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