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学习记录1_焊盘制作

楼主(2016-02-23):
      最近寒假在学习Allegro cadence,以前接触过Altium designer。但还是感觉Allegro学起来有点吃力,想把自己的学习过程写下来,做一个小连载。**中可能会有很多错误,**中可能也会有不少疑问,也希望大家指出,我会一点一点的改正**,改正自己的错误,有可能的话也为以后学习的人留下一份可以参考的东西。        学习的过程以一个实际的工程开始,仿照的是黑金哥的FPGA开发板,购买黑金FPGA开发板的时候,资料里包括一份AD的FPGA版图,有了黑金哥的参考,可能画起来更容易一些,在这里也十分感谢黑金哥为我们学习路上的助力。

        焊盘制作
焊盘作为一个封装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allegro中有单独的一个工具pad designer进行制作,我电脑上安装的版本是cadence 16.6,工具在开始菜单→cadence→Release 16.6→PCB Editor Utilities→Pad Designer。打开工具之后先新建一个.pad文件,这次制作的封装是一个mini usb的母座,尺寸如下图

             需要制作的Pad有两种,一种是引脚部分,孔径0.6mm,一种是定位脚孔径1.5mm。以0.6mm通孔的焊盘为例,对新建的文件进行命名pad0_6cir1_0cir_s,命名规则,网上有很多,我这里稍微介绍一下我的命名规则,通孔类焊盘一pad开头,表贴类smd开头。第一个数字代表孔径0.6mm,外径1.0mm,因为有一些版本对“.”这个符号支持的不好,所以用下划线_代替,也比较清楚。cir代表通孔或者外径的形状,类似的还有re矩形,sq正方形等。最后的_s代表该通孔焊盘有flash焊盘。

        为什么要有flash焊盘呢?两层板的话可能通孔就不需要flash焊盘了,而多层板中有内电层,内电层的制作采用负片的方式进行制作,对于负片和正片大家有可能不是很理解,我是这样理解的。可以拿印章来做类比,如果是阳文印章就是团或者笔画部分是凸出来的,也就跟印制电路板的正片类似。而负片呢,走线的部分反而是没有铜皮的,非走线的部分铺有铜皮。

       所以,如果在真正的制作焊盘之前,我们还需要一个flash焊盘文件,使用的工具是pcb editor。打开软件,新建一个flash文件如下图

          选择flash symbol然后命名为f110_140_070.dra,f代表flash焊盘,内径1.1mm,外径1.4mm,开口0.7mm。一般flash焊盘内径比通孔大0.5mm左右,而外径比内径大0.3mm,开口根据尺寸来选择,一般来说直径大的flash焊盘开口稍大。

       新建完文件之后,设置栅格和图纸尺寸大小,在setup→Designer parameter editor进行设置,可以按自己的习惯进行设置,这里不再赘述。设置完成后,进行flash焊盘的添加,选择Add→flash,打开对话框进行尺寸的设置如下图

1.内径 2. 外径 3. 开口宽度 4.开口数量 5. 开口角度

         然后点击OK添加flash焊盘如下图:

      制作好flash焊盘之后接下来继续焊盘的制作,打开pad Designer,进行以下设置

1.单位选择,一般使用毫米。

2.通孔尺寸设置,选择圆形通孔,直径0.6mm

3.机械孔设置(这里有个疑问,此部分如果缺少的话会有什么影响)

4.精度设置,一般选择默认最高四位精度

      在layers选项卡中有这么几项

     1.层设置,这里看你需要哪些层,选择对应层然后对下方的2.3.4的尺寸进行设置

作为一个通孔原件,begin layer、internal、end layer(顶层,内层和底层)而每一层中需要对regular pad(规则焊盘)、thermal relief(热风焊盘)、anti pad(隔离焊盘)进行尺寸的设置,同样是形状,大小和偏离中心的距离进行设置,一般通孔类焊盘尺寸比孔径大0.3mm以上即可。作为第一引脚外形一般为正方形,其余引脚外形为圆形即可。

       对于热风焊盘、隔离焊盘的作用,这里没敢写上去,怕理解的不到位,也请大家指教。

对于刚才绘制的flash焊盘,在内层热风焊盘进行添加,flash焊盘作为一个图形添加。

      最后还要添加阻焊层soldermask和助焊层pastemask大小进行设置,soldermask即印制板上的绿油,而pastemask是在指定位置开窗,便于进行焊接。一般阻焊层比焊盘尺寸大0.1mm即可。助焊层与焊盘尺寸相等。

      至此,一个焊盘就制作完成,确实挺麻烦,相比于AD来说要进行的设置多太多,不过也是十分严谨。

网友A:
写的不错,有什么好的教程推荐吗?

楼主:
我看的是于博士的视频。讲的挺基础的,手边的书好多讲的都挺难的呢

网友B:
allegro虽然专业,但是有些功能和操作方式反人类,不敢恭维。大公司还趋之若鹜,要我说,非手机主板公司,altium10足矣。就从封装保存来看就比较蛋疼,焊盘一堆,封装也一堆,每个器件封装都有细微差别,我的习惯是每个器件都对应唯一的封装。焊盘重复利用率很低。

网友C(2016-05-06):
引用 网友B:
allegro虽然专业,但是有些功能和操作方式反人类,不敢恭维。大公司还趋之若鹜,要我说,非手机主板公司,a ...

意见不干赞同,AD对板子的要求比较多  画大板子 AD会十分卡  CADENCE现在越来越广泛 军工企业以及航天企业大部分都是CANDECE  主要是方面快捷 而且性能好  你说的利用率低是不对的 一个焊盘标准就应该有自己的一个库文件 每个工资都是由自己的库的  cadence可以调用库文件 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