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l sabresd板子 HDMI显示问题

楼主(2016-02-23):
boot采用3.14.28, kernel版本3.18.22,板子是自己layout的(修改了部分),使用的dts方式,usb/lan/sd card/uart等都已经可用。HDMI的修改如下:

&hdmi {
        compatible = "fsl,imx6dl-hdmi";
        ddc-i2c-bus = <&i2c2>;
        status = "okay";
};

// used by hdmi
&i2c2 {
        clock-frequency = <100000>;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i2c2>;
        status = "okay";
};

。。。
&iomuxc {
...
                pinctrl_i2c2: i2c2grp {
                        fsl,pins = <
                                MX6QDL_PAD_EIM_EB2__I2C2_SCL        0x4001b8b1
                                MX6QDL_PAD_KEY_ROW3__I2C2_SDA        0x4001b8b1
                        >;
                };
};

问题是点不亮显示器(DELL, 1920*1080p),热插拔HDMI线时,显示器会亮一下,然后提示未检测到信号并进入休眠状态。

boot的显示参数如下
bootargs=noinitrd console=ttymxc1,115200 root=/dev/mmcblk0p1 rw init=/linuxrc ${displayargs}
displayargs=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bpp=32 video=mxcfb1: off video=mxcfb2: off fbmem=48M

启动日志中关于hdmi的内容如下:

[    3.148028] [drm] Supports vblank timestamp caching Rev 2 (21.10.2013).
[    3.154704] [drm] No driver support for vblank timestamp query.
[    3.161246] imx-drm display-subsystem: bound imx-ipuv3-crtc.0 (ops ipu_crtc_ops)
[    3.168885] imx-drm display-subsystem: bound imx-ipuv3-crtc.1 (ops ipu_crtc_ops)
[    3.176975] imx-hdmi 120000.hdmi: Detected HDMI controller 0x13:0x1a:0xa0:0xc1
[    3.184558] imx-drm display-subsystem: bound 120000.hdmi (ops hdmi_ops)
[    3.189366] mmc0: host does not support reading read-only switch, assuming write-enable
[    3.197033] mmc0: new high speed SDHC card at address e624
[    3.198518] mmcblk0: mmc0:e624 SS08G 7.40 GiB
[    3.211846]  mmcblk0: p1
[    3.325727]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240x67
[    3.346237] imx-drm display-subsystem: fb0:  frame buffer device
[    3.352285] imx-drm display-subsystem: registered panic notifier
[    3.379172] [drm] Initialized imx-drm 1.0.0 20120507 on minor 0

网友A:
文件系统用的什么 ? 有X11么, 如果有x11, 编译的时候gpu的库要加上,并且内核和文件系统gpu库要保持一致。

网友B:
看看io有没有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io有没有复用......

刚又检查了,没有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系统用的什么 ? 有X11么, 如果有x11, 编译的时候gpu的库要加上,并且内核和文件系统gpu库要保持一致 ...

文件系统是我自己做的。我用买来的开发板测试过HDMI能用,但是同样的文件系统和kernel(设备树不同),在新的板子上不能用。
应该不是你说的这个问题。。。

楼主:
原因找到了,是原理图的问题,信号不应该被HDMI保护器件隔开,换言之,保护器件信号输入和输出端应在同一个网络中(短接)。

但是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uboot的HDMI显示正常,但是起来kernel后却没有HDMI信号了,大家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是原理图的问题,信号不应该被HDMI保护器件隔开,换言之,保护器件信号输入和输出端应在同一个 ...

我还是保持原来看法 如果你系统起来后 hdmi没有显示 首先uboot传递参数没有错误的情况下 考虑是文件系统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