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达芬奇------基于DM8168开发笔记

楼主(2016-02-23):
因近来在开发TMS320DM816x产品,想把相关记录下来
主要从立项到完成成品:
1、须求分析;
2、硬件开发;
3、软件开发;

楼主:
写得不好请大牛们指正,共同学习,达到共同进步,也抛砖引玉。
1、功能需求:
      通过总结主要有以下几个点:
       1)电源方面:
           a、电源用何种方式供电;  \\如是用POE供电,还是用适配器供电及内置AC TO DC电源模块
           b、电源防护;                  \\如是否要用电源隔离IC,有些医疗方面产品要考滤的
        2)接口方面:                      \\需要哪些接口,如串口,DB9接口等
        3)通信方式:                       \\如3G无线,GPRS ,ZigBee ,Bluetooth,IrDA,NFC,UWB,CSS,RFID
        4 )

楼主:
       4)处理数据能力
       5)系统对环境要求
       6)功耗方面的要求
       7)稳定时间要求
       8)自我防护等级

网友A:
楼主继续啊    高端的好东西

网友A:
每天关注啦   期待中

网友B:
先给楼主高亮   等进一步的更新

楼主(2016-11-09):
项目已做完了,可以写了,先把各部分电路设计好,计算出相关电流值,多大,把相功能框图设计好。如下:

楼主:
接下来设计电源结构树框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项目已做完了,可以写了,先把各部分电路设计好,计算出相关电流值,多大,把相功能框图设计好。如下:
...

楼主一定要继续啊
你用STM32做电源管理  ?
有设计到IPMB吗

网友B:
项目都做完了   牛

楼主(2017-03-21):
最近在做海思这块的,没有及时更新

网友C:
DM8148是DM8168的简化版

网友C:
TI 达芬奇 DM8168(TMS320DM8148)双核的 C674x™ 浮点

网友D:
谁需要开发板 DM8168EVM ? 低价转让

网友E:
引用 楼主:
项目已做完了,可以写了,先把各部分电路设计好,计算出相关电流值,多大,把相功能框图设计好。如下:
...

这个都画的好高端。

网友E:
引用 楼主:
项目已做完了,可以写了,先把各部分电路设计好,计算出相关电流值,多大,把相功能框图设计好。如下:
...

成品开发完成了吗?

楼主:
biechedan,已开发完成了

楼主:
上次写到把电源要把各部电源的电流计算出来,后呢,开始建电源树了

楼主:
我们上次说到了根据上面的功能模块进行了电源树的设计,设计电源树主要是从低层向上层推的,首先您要计算每一个模块是多少电流,如ET1011这个部分主要是网口部分,哪就要知道,这个IC有用到哪些电源,分别是多少电压,电流,计算出来后选定用多少电流的电源转换IC。如下图:

楼主:
附图是ET1011C

楼主:
完成电源树的设计后,我们开来动手,设计硬件图了,现在我们应该对整个产品功能,实现方法,有了一个全面了深入的理解,现在只要根据框图,对各部分进行完善了,下面我以其中一个小部分功能来说明举列,来说明他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