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充电IC的选择

楼主(2016-02-23):
(无正文)

网友A:
1000mAh以上容量的锂电池,就选择开关式的锂电充电芯片
100mAh~1000mAh容量的,线性的就可以了,这个级别的型号很多,最常见就是各家的4054,好一点的是带过压保护的4056,比如SGM4056、TP4056。
100mAh以下的小容量锂电池,这个就需要选充电精度高的线性充电芯片了,否则充不满、产品续航能力会差很多,推荐SGM40561,可以设置到5mA的充电精度。

网友B:
一般0.1-0.5C 充电都可以
如果要缩减充电时间 选择1-2C 充
根据容量 选择相应的充电IC
一般的IC 以2A为界限 大于2A 就要外置M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