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看下CC1101的数据发送接收问题,我已经困扰..

楼主(2016-02-23):
问题描述:我用的是GODO检测 设置为06,采用查询等待方式  发送端可以成功发送  接收端也可以成功接收 但是接收的数据不对 ,不知道是发送的问题还是接收的问题
    接收数据如下 0A 02 00 05 54 31 58 14 00 00 00        数据经过测试时 0A是数据长度  02是数据地址 后面的4字节是发送的数据 再后面四个字节不知道是什么 ,我修改发送的缓存区  接收的数据不变,只有在发送和接收同时重新写芯片的时候 会对一次  然后再怎么改就不变了
    我接收和发送用的是一个程序 通过串口发命令 不同的命令进入不同的模式,
    主程序不做任何处理片 只调用串口接收命令后的处理函数 ,主程序只对CC1101进行初始化
程序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