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内部flash 误删除

楼主:
目前在使用STM32F407,内部512KFlash(段0到段7),实际使用的时候使用了段8 段9 段10,显然超过了512K,可是还是可以用过的,不过有概率出现段内FLASH被擦除,导致程序无法运行。请问,大家这样应该对吗?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截图中0800和0804两个段都被擦除成00数据了

网友A(2016-02-23):
你这样肯定会导致数据访问错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肯定会导致数据访问错误啊

是因为,使用了超过512K的Flash 吗?
你看贴图  其实超额的FLASH内容没有被删除,反而0x08000000段的内容被清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因为,使用了超过512K的Flash 吗?
你看贴图  其实超额的FLASH内容没有被删除,反而0x08000000段的内容 ...

对啊,因为超过实际的存储大小所以会发生未知的状况。

网友A:
你再试一次情况应该跟之前的又不一样,我觉得擦除的区域是随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试一次情况应该跟之前的又不一样,我觉得擦除的区域是随机的

好吧,还是老老实实的,按规定用吧

网友B:
改到512K代码区范围内,多做测试,有没有出现问题,比对下就知道了;

网友C:
你的程序代码可能用的超过了读写的位置,在程序当中你再读写就把程序擦除了

网友D:
不能乱改这些内容的,要不会死翘翘。

网友D:
超过实际的存储大小所以会发生未知的状况

网友E:
擦除的区域会不会是随机的

网友F:
玩玩可以 不能当产品来用。

网友G:
使用超过512K的Flash,超过实际的存储大小所以会发生未知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