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教220v变低压小电流的低成本方案, 不想用电容降压

楼主(2016-02-23):
请教220v变低压小电流的低成本方案, 不想用电容降压

网友A:
二极管,稳压管,大电容搭一个,不过安全性?

网友:
可以用电阻分压的方式降压。:lol:lol

网友B:
多低的成本,多低的电压,都大的电流?

网友C:
搞个工频变压器,小功率的体积很小,成本也不高

网友D(2016-04-05):
说出具体要求才有可比性,阻容降压也不是就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主要还是看具体需要。

网友E:
参考一下手机充电器。

网友F(2016-05-20):
OB2223,3.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