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控制bldc时,mos管的gate端,出现尖峰脉冲,如何去除?

楼主(2016-02-23):
控制bldc时,mos管的gate端,出现尖峰脉冲,如何去除?

请高手指教哈。

网友A(2016-07-28):
G极需要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B:
这个叫浪涌,你可以选用一些无感电阻,尤其是门极驱动那块,再增加一个TVS吸收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浪涌,你可以选用一些无感电阻,尤其是门极驱动那块,再增加一个TVS吸收保护就可以了 ...

请问TVS加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D:
吸收浪涌可以用tvs,用什么控制的?

网友E(2016-09-07):
门极电阻选小了,或是驱动线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