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加工] SMT钢网防锡珠工艺

楼主(2016-02-23):
前阵子有坛友在讨论钢网防锡珠工艺问题。在此粗略介绍一下,大神们多发言指教
防锡珠工艺就是制作时对容易出现锡珠的焊盘进行缩减处理,使PCB在过炉时锡浆向没有上锡的裸铜位置流动,以达到对钢网下锡量进行控制,防止刷锡后焊盘堆锡、连锡的作用。

原文件的一对焊盘

原文件的一对焊盘

做了防锡珠的钢网实物

做了防锡珠的钢网实物

网友A:
锡珠的产生,控制锡量是一个,还其它因素导致,比如:

1、锡膏焊接过快加热或者冷却,尤其是无铅的高温工艺,会导致锡球的形成。
2、印刷过程中,锡膏印刷到焊盘之外的地方,焊接受热导致锡珠。
3、锡膏使用环境,如不当的锡膏回温导致锡膏(锡膏焊剂成分中含有较多的亲水基成分)吸潮等,会在焊接过程中引起锡膏飞溅而形成锡球。

其它,希望补充哦,呵